CPU复位电压 问题

楼主(2011-08-31):
(无正文)

网友(点评):
低于0.7V算是正常..

网友(点评):
你用万用表量不是很准的,就是瞬间到了0V也看不出来,要用示波器量

网友:
复位只有0.5是不对滴哦

网友:
我说的是短接以后是0.5V   应该不是0V吗

网友:
谁知道啊  说一下呗 3Q

网友:
短接,是指什么电路对什么电路短接?
如果对地,肯定是0V,不明白你说什么

网友:
我的意思是说  量CPU复位电压的时候 不是1.5V左右吗  按复位键以后电压不是应该变成0V吗
但是 我这个板子 不是0V 是0.5V左右  正常吗
如果不正常 是哪里出问题了 应该检查哪里

网友:
看看是几代内存插槽   一代的2.5v  二代的是1.8v

网友:
说了这么多  一个也没看明白

网友:
没短接的时候电压应该是1.2V左右。短接的时候变成0V
放开之后又升程1.2V。

网友:
哎 我说的这么清楚 还没有看明白的吗
我的意思是说 短接的时候不是0V  而是0.几V 我想问 这样算是正常的吗
如果不正常  应该 从哪里查

网友:
     还真没看懂

网友:
如果你的CPU复位为你说的1.5V,V当你短接复位开关的时候变成了0.5V是正常的,有很多板你测U复位然后再去点复位针,跳变是很小的,一般只要复位点有正常的电压,那就可以说明复位是正常的,不用去管复位电压跳不跳

网友:
我觉得他是一个跳变的电压,呵呵

网友:
哦 明白了  谢谢

网友:
这个短接复位排针 跳变正常的

网友:
嗯 谢谢   现在明白了

网友:
路过。。。努力存到200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