杯具了,烧U了。

楼主(2011-08-31):
今天修一块铭宣主板烧U了,飞线没有留意把CPU给烧了。同行拿来的,上U断电,师兄直接上BGA了,吹后故障依旧。然后我拿下U后,测一MOS管电压偏低,再测6.3V的滤波电容只有0.7V,直接飞橙色线到滤波电容,上U不断电。电S极电压仍很低,索性直接将红5V直接飞至MOS管的S极,结果杯具发生了,直接冒烟,(刚刚才醒过来,飞错了。)这个MSO应该是LM358比较器控制的吧。反正U已经烧了,后来就想修下U,拆开后发现一个排容有断开,后来就接着修吧。

网友(点评):
板子都不会修,还修U,无聊。

网友:
那悲剧了哦

网友:
呵呵
有得受了

网友:
U你还能修?人才

网友:
电压不正常的话  最好不要随便给CPU飞线上电

网友:
u烧了,修好的可能性不大。估计amd intel也不会去修U

网友:
楼主悲剧了,赔个旧U

网友:
在CPU飞线,牛哦,不过这哈你悲剧了。

网友:
哪有你这样修的呀?

网友:
LZ 佩服你啊!!!

网友:
真惨,血累累的教训啊

网友:
悲剧啊就当花钱买个教训吧

网友:
CPU的电压是电源管理芯片控制的,随便飞线肯定杯具。

网友A:
看你修主板没一点思路,上U断电就去做桥。小弟还是要佩服
CPU电压不起来,或者短路也会印象的。拿来就上BGA,  狂野的狠

网友:
看来飞线是一件危险的事。看来有必要搞套假负载了。我还没见过冒烟的U呢。顶多是有点焦而已。

网友B:
CPU供电也可能飞线,还是第一单次看到哟/

网友:
你看清楚没,是我师兄做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供电也可能飞线,还是第一单次看到哟/

不是飞的CPU供电,师兄!

网友:
电压偏低的话,你有没有打过对地阻值,短路了也会拉低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修主板没一点思路,上U断电就去做桥。小弟还是要佩服
CPU电压不起来,或者短路也会印象的。拿来就上BG ...

我感觉NF的单桥做桥也是说的通的啊。没有上U是因为没有产生VCORE,桥和电源芯片没有通信。而上U断电因为空焊所至啊

补充内容 (2011-9-2 19:05):
修板也应该先通病后一般吧,遇到不跑码的,哪个不头痛哦

网友(点评):
确实,你这种情况我也第一时间去加焊,加焊时间才几分钟,好比你左查右查几个小时最后才发现是桥问题吧.

网友:
加焊加成习惯了。

网友:
有些板子没有VCORE的话,是桥的问题 。 我遇到过,
EN的线路是从桥理面出来的。

网友:
还有那个叫:维大的。我们都不会修,你全会吧。都不了解我是怎么飞线就瞎扯。可能飞VCORE吗?

网友:
昨天我一起我的5200烧了  哈哈 结果又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