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A62集显]-->进水啦--->开机电流加到0.54A,CPU工作了不加电流怎么查?

楼主(2011-08-31):
机型:海尔A62集显
板号:N211 NPB VER:E
故障:开机不显。
原因:从键盘进水

检测:目测北桥943GML,PC87541附近有小的电容电阻腐蚀了,测量已经坏的都更换了。
          现电流变化:0.01A-->0.52A-->0.54A 插不插内存都一样。

          主要的供电都正常,CPURST#=1.04V,H_ADS#有向下脉冲。BIOS的CS,D0--D4在待机情况下都有波型,开机后也一直有。BIOS的程序已经刷过,故障一样。
H_ADS#的波型1
H_ADS#的波型2
BIOS的CS#

现无思路,考虑要不要换个NB,

网友:
既然PC87541附近也进水了,建议先换掉后再来考虑NB。

网友:
PC87541换过,故障依旧。

网友:
0.5A  貌似主板有部分 供电米有出来额 ~~·

网友:
是不是 进水  腐蚀了  然后 某电压信号有   问题啊     期待楼主的结果

网友:
943GML给干下来了,明天贴一个上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