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宏扬8M800 C0---C1不过、峰鸣器长鸣

楼主(2011-08-31):
有一块新宏扬K8M800的主板,开机直接就是C0---C1不过、峰鸣器长鸣。CPU供电1.4V、内存供电2.7V、内存终端电压1.35V、南桥1.7V、北桥1.2V ,打内存二极体值全正常,测北桥旁的小电容有的对地二极体值只有15左右,不知道值正常不正常。。。。。。。。请各高手指点这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换个内存试吗?

网友:
座子虚焊。。。。先干座子,后干北桥

网友:
觉得楼上说的对,如果供电都正常的话,应该是是CPU座,或桥空焊了。

网友:
看下内存的系统时钟总线正常不正常, 刷个Blos试试。
你那个板子桥应该是VIA的吧,不容易空焊的, 内存也换下试试

网友:
内存已经换过N条、CPU座子是透焊的,不会空焊,按压北桥故障依旧,会不会是北桥坏了呢?请再指点一下子,谢谢。

网友:
本板子已经解决,原来真是北桥脱焊,使很大劲的按压北桥内存就过了,使劲小了还不行,加焊北桥正常。

网友:
先换条子,故障依旧的话在焊桥。

网友:
座子  很有可能虚焊了!!楼主去焊座子吧

网友:
空焊都没检测到?没有打AD线吗?

网友:
现在主板,特别是单桥,空焊特多,不知道厂商测试的时候干什么了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