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刷bios后不触发了

楼主(2011-08-31):
hpdv3000,amd北桥f6150南桥nf-430-n-a3南桥。一开始是上到零点6多安后上不去了,换成双核cpu上到0.8多上不去了。。上不上内存区别不大,北桥取下来重做了南桥加焊了。后来在基地下了个bios不触发了,哪位仁兄有备份此bios的请给发一个。。。谢谢。。。

网友:
电流不上去是北桥已经坏了

网友:
我也是怀疑此桥有问题,毕竟这玩意坏的太多了。。但是这个桥要一百多块,买块板子200块而已。。。我是怀着侥幸的心理看看是不是bios的问题。此板之前修过,风扇也改了长转。感觉惠普的散热片不行,今天修个v2000加了铜片改了长转显卡60度左右。出风口很大风但是不热。。。

网友(点评):
呵呵,那就买块回来,研究一下,修好后再卖也不迟哟

网友:
把原来的BIOS再刷回来呀,有可能南桥给加死了

网友A:
肯定是北桥坏了,换过好几个了!

网友:
bios刷错了

网友:
V3000有很多版本,要对型号

网友:
找板号一样的刷啊!这样准确点

网友:
据我所知,v3000amd的有两种,一种mcp67单桥。一种6150双桥。。。刷的没错啊。。。后来重新下了个不是1024kb的,而是1.03mb的刷完之后恢复原状了。。。之后还给客户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北桥坏了,换过好几个了!

你是说的是AMD的啊

网友:
看来要羊成先备分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