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一进系统黑屏死机

楼主(2011-08-31):
     同事一块主板,突然进不了系统。现象是:启动跑测试卡通过,如果有设置了多项启动时,不动键盘默认WINDOW启动时就停在那,拒绝进WINDOW系统;如果马上动键盘上下方向键有反映,可以进DOS系统;去掉硬盘有U盘启动可以进PE(这些是硬盘挂主IDE口)。如果硬盘挂在次IDE口,现象是:蓝屏!
     请问各位高手,该如何检修。本人曾怀疑南桥,但PE可进;怀疑IDE口可不知如何检修;曾怀疑电容(虽然电容没有鼓包)换CUP供电脚附近一个大电容,不知为何进了一次系统,可第二次启动故障依旧。

网友:
这问题有点怪哦

网友:
内存或者硬盘有问题吗?

网友:
可能是内存不稳定.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解决了的话说下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你查查,CPU,内存,显卡啊,,,试一试吧。光驱硬盘检测一遍

网友:
这个问题中的:硬盘,系统,内存,显卡(外置AGP)在另一块同型号的主板上没有一点问题,所以肯定是主板的问题;因为我还碰到类似的,只是那一块可以进到系统里,出现启动画面并停止在滚动条界面或者出现闪动的光标(那块我已解决四块);而现在这块是根本不进WINDOW系统,不出现启动画面,也没有闪动的光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