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苹果上网本暗屏故障,求MP3388DR工作原理和资料

楼主(2011-08-31):
如题,一台山寨苹果上网本,用的N133I6-L10超薄LED液晶屏,金色斜口,液晶屏没问题,客户反应以前的故障是单独用电池开机暗屏,接上电源适配器正常,现在不论接什么开机都是暗屏,此机用了一个单独的小板升压驱动LED背光,芯片型号MP3388DR,查了一下,电压没升上去,这个路没怎么弄过,有遇到到类似问题的朋友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哎,等了半天大家都在忙没人理我哟,没办法,自己动手改一个,从一张废的LED屏上剪下来的,不过第一张没改成功,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个改成功的芯片是ADD5201,什么都不用改,直接把线连上就OK了。

网友:
重点看看芯片周围的升压电容电阻有没有出现不良,很可能有电阻不良,遇到过

网友:
都是该的,很难找到一样的啊

网友:
心细有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