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主板维修一列

楼主(2011-08-31):
主板上电保护  无法开机  求解

网友:
这也叫一例啊汗
你把小4pin的线拔掉看能不能上电。

网友:
连这么简单的故障都没点思路去检修的话真的该去学习学习了。看是不是12v短路,把p4小插头拔掉,看能不能上电。。。

网友:
就是咯。内寸,显卡,12V的线全不要了,看通电不

网友:
CPU供电短路!查一下CPU的供电话地方,决定和对地短路了,才自动保护!

网友:
如果能够确定是上电保护的话,那就要检查12V

网友:
谢谢各位了 是上管坏了  可是换上后 跑码一下就又击穿了 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
你看看电源管理

网友:
查电源管理芯片   上管击穿cpu没击坏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