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电池对地短路说明什么??

楼主(2011-08-31):
有一个主板不开机。经测量,没有3.3的待机电压,还有电池的正极对地短路了。难道是南桥坏了吗》??usb的对地阻值是正常的。

网友:
因为电池带电,所以打对地阻搞会为0....

网友:
是取下电池后对座子正极片打阻?还是像2楼说的直接对电池正极打阻?

网友:
电容或者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