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跑U分析

楼主(2011-08-31):
我维修经常能看到以下几种不不跑U:
1、电流在0.5A不动,无CPU复位,全板电压均正常。
2、触发后电流从0.61A一点一点不停的往上升,且CPU复位,PG等条件都正常,电流却如0.61-1.11-1.25-1.26-1.27-1.28-1.30往上升等等。
3、电流在0.65A左右,全板电压和复位,PG,PCLRST均正常的情况。

我对第2种电流一直往上升,这种不跑U的方式不知道如何去判断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我也在找结果。。。准备 叫老板买台波波打打看。。。哈哈。。。。

网友:
有时不跑CUP真的不好判断,信号都正常就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完全同意

网友:
第二种我都是换北桥好的   可以用十台 有九台OK

网友:
第一种我不太确定  反正2  3  大部分北桥 我是实战过的  换了就OK  的 当然料板有些桥坏了 换上不是一次就好

网友:
谢谢,我一直以来第二种情况 我以为都是南桥出了问题,都以为南桥的DMI总线出问题了,所以就先动南桥,只是没有成功过。可能南桥的思路错了。哎,有示波器,不会调。

网友:
是的,第二种情况,我一般换北桥就好,但测北桥无异常,只能试了

网友:
一般是桥有问题,干桥

网友:
修过第二种情况是桥的问题

网友:
不跑U什么都会引起的,如外设

网友:
第二种有可能跑U了 只是 不过北桥而已  有波波打一下 就知道

网友:
CPU座考虑一下

网友:
所有条件都满足,跑U掉电。。。这个如何处理。

网友A:
  如果你把  南桥 北桥都换了,,,还不跑哪就悲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把  南桥 北桥都换了,,,还不跑哪就悲剧了。。。。。。。。

那真的悲剧了,经验还是需要理论来支撑

网友:
AMD的u在第二种情况碰到过几次,北桥原因比较多,也有U的问题的

网友:
前端总线  示波器抓不住的······

网友:
不跑u的问题点最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