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428有时过内存有时不过

楼主(2011-08-31):
r428有时过内存有时不过 PM45芯片组

补充内容 (2011-9-6 16:34):
r428有时过内存波形有时有 有时没有
内存供电正常
有波形时也不亮
PM45芯片组 BIOS刷过

网友:
测测条件啊。。。不过内存时少了什么条件。。。。

网友:
bios刷过了

网友:
多为桥和CPU座子空焊了。

网友:
加焊一下内存座!测它有没有供电,时钟,参考电压等等!

网友:
解决了没!

网友:
打系统管理总线的波啊 看是南桥没选到内存还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何操作 我示波器不太会用 谢谢指导下

你的模拟的还是数字的  数字的直接插个2代的假负载 打系统管理总线的两个点 如果有波 就说明南桥已经读了内存的SPD 没有就是南桥那块的问题

网友:
这样的情况可能是北桥虚焊的可能性大,用点力压北桥再开机试下,要不直接做桥。

网友:
昨天修台DELL1420不过内存反复重启,把坏的内存插上试了一下,再把好的内存插上,后来机器就一直好了,百思不得其解,望高人看到能够解开谜团!记得论坛有兄弟遇到过这种诡异的故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模拟的还是数字的  数字的直接插个2代的假负载 打系统管理总线的两个点 如果有波 就说明南桥已经读了 ...

我的三代内存 假如没波形就是南桥 假如有波形呢 是哪里问题??

网友:
三代的内存测哪两个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三代内存 假如没波形就是南桥 假如有波形呢 是哪里问题??

有波算读到了,读完后要把读取到的SPD信息还要经过SB再到CPU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波算读到了,读完后要把读取到的SPD信息还要经过SB再到CPU

好复杂 我三代的假负载 上面没有系统管理总线 测试点啊 有SCL SDA 。。。。测试哪些啊

网友:
南桥北桥已经换过 不行 会不会与NEC大电容有关系 怎么改

网友:
学习大家的思路哦!!嘿嘿

网友:
换CPU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