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几块进系统停在WINDOW启动界面的主板

楼主(2011-08-31):
几块主板都有这种现象:不挂硬盘,主板自检正常通过;挂硬盘自检也正常但就是进系统时停在WINDOW启动界面或没有启动界面而是只见左上角光标再闪。注意这种现象不是那种简单的“硬盘坏,系统坏,驱动不正确,或者有其他硬件坏等”直接就怀疑到主板上。发现主板上有一些电容鼓包,换了几个关键的电容(CPU供电附近一个大电容和内存附近的几个稍小的电容),问题解决!

网友:
呵呵,简单,明了。挺好的!

网友:
外观看的出来电容爆吗

网友:
我也是会修这样的问题,一针见血

网友A:
楼主好运气,超级简单的故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运气,超级简单的故障

说一个这样的故障:现象和本人所述的类似,不同之处在于->本楼所述现象是进系统有启动画面,只是停止不动;而我说的另一个故障是进系统没有启动画面,黑屏死机。两者的共同点是跑测试卡都是FF通过,可另一块主板本人不会修,问了一下炳哥,他说了有很多原因,可就是没指出该怎么修,能否指点一二?!先谢了。

网友:
鼓电容。。。运气好!!

网友:
在笔记本上,我还到没见过这样的故障,主板到是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一个这样的故障:现象和本人所述的类似,不同之处在于->本楼所述现象是进系统有启动画面,只是停止不动 ...

楼主,能说一下你修的是什么板子吗?

网友:
斯巴达克p4xm-s,845的板子(04年)。只有集成声卡。

网友:
这种情况,我一般用U盘引导,进PE看下是不是系统问题。

网友:
呵呵,这是最简单的问题,好在能看出来,如果看不出来,能解决就是高手了

网友:
前几天遇到和楼主相同的问题,换了5个电容就好了!楼主分析的没有问题,进不了系统不要上来就做系统,换电源、换硬盘等等,要先从简单的问题做起,先看看主板电容时候是好的!这样比较有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