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可以把CUP搞成不跑U?

楼主(2011-08-31):
今天有接了个要把U搞成外形完好但跑的事儿(原因就别追问了),开始以为好易,给CPUVcore加个高点的电压就玩事。但结果是我给它通了30V 5分钟那U还是可以跑,真是有心烧U,U不挂,小心试U,U冒烟。请问各大侠有什么好意建。

网友(点评):
他是想到保修那里换个新U,用煤气灶的电子打火枪,一阵乱打吧,那个保证不留痕迹.

网友A:
好像不可能吧,,你加30V,,,它会不坏,,,

网友(点评):
是啊,公共点过压过流保护了。。。

网友:
想烧U。。。很简单。。。。。用风枪400度。吹1分钟。。。。准挂,你怕有痕迹,就在上面垫个散热片。

网友:
用风枪400度

网友:
电脑还有这样的修法?

网友:
多谢提意见明天试试希望吹后还是好的

网友:
和晶振有什么关系?这个不懂

网友:
FSB VREF拔掉个电阻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不可能吧,,你加30V,,,它会不坏,,,

这是千真万确的,别的U会不会出现这情况就不知了,T5XXX的

网友B:
你把30V电压加到CPU有用的数据线引脚上烧(比如连接北桥或南桥的),不挂才怪。

还有个建议就是把电压调最高,电流一定要小,0.1左右差不多了,不然会留痕迹的,然后两个电极在U引脚上乱扫,烧一通,如果不坏,那就是神U了,楼主还是积点德吧。

,楼主还是积点德吧。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46734#lastpost

网友C:
我给你换个坏的

网友D:
直接买个坏U,把好U换下不就两全其美了嘛

网友:
楼上的提议不错,且又不浪费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买个坏U,把好U换下不就两全其美了嘛

这个也做过了还花了20元买了2个,运气不好买的都是可跑的只是有别的问题的U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把30V电压加到CPU有用的数据线引脚上烧(比如连接北桥或南桥的),不挂才怪。

还有个建议就是把电压调 ...

这个是不错的的提意,我想信明天一定能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给你换个坏的

应该时间不够了,要是有时间且又近的话可以换

网友:
呵呵 从小不学好 长大修电脑! 电脑修不好,学会害人了!

哈哈,同意!

网友:
挺好的一个U非要搞坏,收个一样的坏的把好的换下来 还能赚钱

网友:
修好难,修坏还这么不容易啊,真让阁下这么费解呀?敢问一句你是出于何意呀?那个U得罪你了。

网友:
分压电阻调换一下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你应该串电阻了吧?

网友:
第一次听说这样整啊!无语 !!1

网友:
楼主出于无奈了哈

网友:
维修难啊,什么情况都遇到了

网友:
这个感觉好难呀,U坏了还能跑码吗

网友E:
用打火机的电子点火器打几下就挂了

网友:
搞不懂,啥事都有,服了

网友:
30V还不烧呀。这是啥U呀。笔记本接30V.一路闪电带火花了。

网友:
多谢各位大侠给意见,我用高电压扫雷一样扫了一遍,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打火机的电子点火器打几下就挂了
这个没想到这种,应该能搞坏

网友:
郁闷呀,好不容易赚了15分点下载图纸,IE一拦没了我的10分,

网友:
你们好邪恶啊方法很多种要自己去领悟,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网友:
楼主直接把好U贡献出来,坛里肯定有人有坏U,包邮跟你换就好了,你那边收客户点手工费,,,

网友:
INTER的U好搞啊,背面取几个电容就OK了,AMD的好像只能加热烧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