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D7522PS电源IC可用什么代换。

楼主(2011-08-31):
求助LD7522PS电源IC可用什么代换。我有一块板,电源5V的却是3V。12V的却只是8V。怀疑电源ic坏了。可是手头没这个。ld7552。 ld7575。 ea1530都有。有什么可待换的呀。
求助

网友:
直接代换的没有,这个是常用的电源IC

网友:
换了个la7522.还是一样,电压偏低。最终查出是场管不良引起的。真是纳闷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