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主板诊断卡好用?

楼主(2011-08-31):
手上的诊断卡发现,很多主板能点亮,但诊断卡还是不跑代码。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主板的问题把!  板不兼容

网友:
呵呵,买个四位的比较准确,,楼主买得卡也太差了吧

网友:
我一直用的10块钱的2位的,感觉还行,诊断卡没必要买多么好

网友:
我也不两位!

网友:
我感觉四位的不如二位的好用

网友:
两位的比四位好   四位用不习惯

网友:
辅助工具,能够快速的定位故障,不能依赖诊断卡

网友:
2位的好点,4位觉得不是太直观

网友:
就用2位的,参考下就可以了.

网友:
用的淘宝一二十块的“俄罗斯诊断卡”。感觉还行。

网友A:
没有十全十美的东西,适合自己就成,我就用4位的,满觉还行,就是不跑马,也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判断和排除问题。

网友:
我也是在犹豫该买哪种好,完全业余级,好像好点算是基地卖的PT093C,不过俺不职业维修,买个十来块的吧

网友(2014-10-28):
引用 网友A:
没有十全十美的东西,适合自己就成,我就用4位的,满觉还行,就是不跑马,也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判断和排除 ...

俄罗斯二位诊断卡不错

网友:
两位都可以用了,要看你习惯哪个罢了!它只是一个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