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接上电源按开关没反应!

楼主(2011-08-31):
19寸联想液晶接上电源按开关一直按灯都不亮!

网友:
电源板是否存在问题还有按键板,驱动板。

网友:
从电源板开始逐级向后查吧!

网友:
先检测开关是否损坏,依次查高压板 ,驱动板电路

网友:
把板子拆下来擦上点量电源板的供电是否正常 ,正常先换开关试试

网友:
什么都没有属于灌水!   电源板工作情况要说@

网友:
检查电源板啊

网友:
一般是电源板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