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中有二极管吗?

楼主(2011-08-31):
       问各位大侠一个小问题。主板中有二极管吗?
       我今天练习跑一个主板的线路,从电源接口第9脚开始跑,跑着跑着就找不到了,过了那个三端稳压管就不知道怎么跑了,一个表笔连接在三端稳压管的输出脚,我用另一个表笔测量COMS那个跳线,结果是0.5V左右,开始我没有反应过来(用指针习惯了,用数字还有点不习惯),以为是电阻,然后我换电阻档,电阻值不一样,换几个电阻档数值还是不一样,确定这这两点之间有二极管
       但是,我看了半天还是没有看到二极管。我想问问,主板总的二极管难道都是用三极管来代替的吗?若是有的话,那么为什么没有看到呢?难道二极管的封装和IC的封装一样?
      请知道的大侠告知!3Q~!

网友(点评):
三只脚的二极管在集成显卡周边电路常见

网友(点评):
呵呵 就主板上的二极管多。

网友(点评):
肯定有呀,稳压,单向导通,降压等,都有可能用

网友A:
咋个会没有二极管?三端稳压过后一般会经过一个稳压二极管和电阻才会到COMS跳线!

网友:
但是那个二极管我没有找到,所以我就怀疑,是不是用三极管代替了,是用三极管代替了还是用别的封装了?我看典型原理图,是有二极管的,四个开机电路图中,有三个都有二极管的,但是我找不到。能否指示一二?

网友B:
有,你好好找找!!

网友C:
主板的走线有时很诡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你好好找找!!

那么它一般是什么样的封装呢?是贴片的还是sop 8封装形式?

网友D:
当然有啦。主板常见的双二极管封装有SOT-23,和小贴片三极管、场效应管一样,
还有一种大颗的三个脚的,身体上标有两个共阴极的二极管,很容易看出来的。

单二极管也有。其中一种是玻璃封装的,里面是红色的,一头黑色的是负极;

可以看标号,二极管的标号一般是D开头的

网友E:
你哪个学校毕业的?

网友:
仔细找找、、、、主板上怎么可能没有二极管呢

网友:
主板很多稳压二极管的呀,一般都有标识的多观察

网友:
三端稳压器出来的3.3V会经过一个双二极管(三只脚的),再经过一限流电阻才到COMS跳线,那只双二极管一端接电池,一端接3.3V,公共端接电阻再到跳线!!

限流电阻的阻值一般多大?

网友:
没找到吧?仔细找下,主板上很多的,一般D开头的代表二极管

网友F:
二极管是最常见的元件,很多地方都有。

网友:
主板丝印.D.开头的代表二极管.有很多种的

网友:
只能说你基础都不扎实, 建议楼主好好补习下基础课。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哪个学校毕业的?

我是家里蹲大学的,还没有毕业

网友:
引用 网友F:
二极管是最常见的元件,很多地方都有。

找了老半天,最后是找到了,表示是D开头的,元器件上有一个白色的表示,那个是负极。但问题来了,我还是没有找到那个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当然有啦。主板常见的双二极管封装有SOT-23,和小贴片三极管、场效应管一样,
还有一种大颗的三个脚的,身 ...

那种大颗粒的,是不是和稳压管一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咋个会没有二极管?三端稳压过后一般会经过一个稳压二极管和电阻才会到COMS跳线!

回去找了,二极管是找到了,但是三端稳压管过后的那个稳压二极管没有找到。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主板的走线有时很诡异的

这个我知道的,PCB板走线是很乱的。更何况主板是四层板以上的,不是双面板。

网友:
基础是有的,开始我就在丝印层找D开头的,没有找到。后来是找到了很多,但是离三端稳压管很远,自己判断不可能是我找到的那些管子。用表验证了我的想法。结果还是没有找到三端稳压管后面的二极管

网友:
有好多都是双二极管。你的那块主板上没有二极管,只能表你那种型号的主板没有二极管,不代表所有的主板都没有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我知道的,PCB板走线是很乱的。更何况主板是四层板以上的,不是双面板。

呵呵,怎么没有二极管呢?肯定有的,只是没有找到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