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品牌机 INTER D915GLVG芯片组 跑C5

楼主(2011-08-31):
先上个图吧   拍的不是很清晰
  此板  775 CPU 座  是BGA  的座子。
插上ATX 电源 诊断卡代码挡 C5  内存不过,打内存电压DDR VDD 2.5V 供电正常   ,上拉电压 1.25V  正常。八个时钟信号点的工作电压为1.6V正常,于是想到了 先刷BIOS 试一试,刷BIOS后 故障依旧,
但是 ,当诊断卡代码跑C5, 停留了将近 快一分钟左右,诊断卡代码又在跳了,一直跳到 2A  38  后听到嘀 的一声,  应该是亮屏了吧。接上VGA 信号线,再次重开机。诊断卡代码 跑到 C5 停留 一阵,听到  嘀的一声  ,代码显示38  亮了。这个诊断卡有点问题。看着的是39
C5代码中途  足足停留了快一分钟   才继续把后面的 数字代码跑完亮屏。于是我又把INTER ICH6   FB南桥      加焊了,焊后  还是故障依旧,继续挡C5 代码    足足要等一分钟以上,  才跑完剩下的代码 到38 亮屏,这个是什么怪问题啊,内存条也换过,还需请教各位高上  留下一点点宝贵的意见。在这儿 感谢了。

网友:
你试下压着北桥、、、点亮主板看下、、、、、

网友:
北桥早就压了的 还是一样的情况啊

网友:
有没有换U试过呀?

网友:
U  也换过了 还是一样的效果

网友:
加焊内存槽旁边的排阻.

网友:
北桥与内存之间有问题!

网友:
我也怀疑是北桥 只有试试看了

网友:
还搞什么呀  CPU座子的问题

网友:
内存的VREF电压  SMB_DATA与SMB_CLK_还有SPD电压测了吗?

网友:
用负载打阻止看有空喊没。要么就是北桥氧化

网友:
感觉这种最难修了  老化的板  谁知道是哪个小东西小命归西了

网友:
呵呵 就是老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