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小心造成炸机。

楼主(2011-08-31):
    本人小白,目前还在学习中。昨天接到一显示器不通电,于是测量保险是否正常,保险短路。然后在看大电容已经鼓包,心想这是个秒杀级的机器,然后就换大滤波,准备用灯泡接上测量是否有电压。谁知道上电之后震荡芯片和旁边的两个贴片电阻还有一个色环电阻立马烧掉。打火声吓我一跳,为什么会这样呢,原来是开关管短路了,而我正好只看了下大滤波没去测量开关管就马上上电,造成元件烧毁,还是新手好多不懂,所以也不知道怎么去补,后来还是师傅帮我把这几个件补好的。这次让我长了记性,以后马虎不得。

网友:
我也搞过这样情况的,不过我做好了量到管坏的我都先换了,值得学习下

网友:
呵呵,成长的路上总是要付出的,羡慕你有个师傅

网友:
是这样的啦、、、、、、、、有失误才有进步、

网友:
呵呵,修显示器肯定会碰到的,后极有严重短路。。

网友:
修开关电源,应该先吃透开关电源的原理再修就很安全。

网友A:
我都不懂高压板工作原理,修显示器也就只是知道测下管子有没烧电容有没击穿,都不懂什么时候不能加电如何查后续短路还是前面短路,跟楼主一起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都不懂高压板工作原理,修显示器也就只是知道测下管子有没烧电容有没击穿,都不懂什么时候不能加电如何查 ...

呵呵,我也是没有去了解他的工作原理,都是学习别人的经验进行维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我也是没有去了解他的工作原理,都是学习别人的经验进行维修的。

经验很重要但原理不可少

网友:
呵呵,说的对,以后一起努力把。

网友C:
装了灯泡还会烧东西啊。。。以后要小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装了灯泡还会烧东西啊。。。以后要小心了

是的,是应该小心了,呵呵。

网友:
装灯泡还会烧东西?不知道你的师父是如何教你装灯泡的?应该是在保险上窜入200W灯泡,如果灯泡很亮,说明后面有短路!你可能只是接入了后面的假负载灯泡吧?

网友D:
我学修显示器的时候,见一老师把电容装反了,一通电,跟特大鞭炮爆炸一样,吓人一大跳,满屋都是烟!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学修显示器的时候,见一老师把电容装反了,一通电,跟特大鞭炮爆炸一样,吓人一大跳,满屋都是烟!

不会吧,电容会爆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