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S533-TVM

楼主(2011-08-31):
这台机送过来的时候是D0,不跑码,全板供电都正常,最后用洗板水把CPU座清洗了一下就可以亮机了,但是又一个问题一直都不明白,就是CPU座里边的电容全部都是短路的,而它又可以亮机?

网友:
你测量的是后 有没把U拿下 没拿下也不会短路的只有几个欧姆。

网友:
呵呵,是楼主表不精密吧,,有得阻值很小但没有短

网友:
也遇到过,后面没问题就没理它了!温度正不正常?

网友:
那里面的电容不用去理它,只要确定CPU这部分没有短路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主板的CPU供电管下管LD10100测量就是与短路一样的。

网友:
你那表 不怎么OK吧

网友:
清洗U就亮的板子我也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