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接到一块板子没cpu供,pwm芯片为ADP3181找不到代换 ...
今天接到一块板子没cpu供,pwm芯片为ADP3181找不到代换的

楼主(2011-08-31):
找了个ADP3180换上去,试了几次能亮机 过了一会,最后说再点一次看看。。结果又没cpu主供电了。难道挂了
cpu
芯片

网友:
有代换成功过的吗?原IC 是 ADP3181 坏了 想找个能代换的

网友:
两块芯片的内部可能不一样,你换的这个有可能烧了

网友:
肯定烧了!!你换的行不行哦 兼容不??

网友:
打错了 换 的 哪个能代换不?

网友:
我用ADP3181代换过ADP3180,那板子至今用到现在都没出什么问题,一年多了。。。3180代换3181没试过。。

网友:
ADP3181和ADP3180可以互换啊 我就试过可以用的

网友:
有些人说可以,有的又不行,唉估计,还是用原来的型号最好

网友:
ADP3181 ADP3180 ADP3186 有些板子是可以代换,有些板子不行。
估计还是芯片的问题,检查有没有焊好, 实在不行就发几个过来备
用,这种芯片狠多板子上都用的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