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华硕显卡门本需要多少钱

楼主(2011-08-31):
使用的是华硕Z99H24Jn-SL 开机白屏,外接花屏有显卡XP进度条。把显卡拆下开机长鸣。像这样的毛病要多少钱能修好?
华硕

网友:
报价要根据客户的情况来决定,只要不亏自己就行。

网友:
价格根据客户来定的,不过我觉得你要想长期做这行价格合理就好,但也不能搞坏了市场就行

网友:
第一次修的话报个200左右,换芯片直接400+

网友:
150我都可以跟你搞定,但是用的时间不长!想用时间长久的话换个显卡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