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美逊H702 无信号输入。。

楼主(2011-08-31):
接修一台易美逊H702 液晶,不管插不插VGA线都显示无信号输入,怀疑24C16程序问题,拆下试机,不提示无信号输入了,不过没显示黑屏,过一会自动全屏循环闪红,黄。绿。。颜色,犹豫手头没有24C的转接座子,无法刷写和清空程序,问下大家,直接淘宝买个全新空的24C16装上不刷程序有没有问题?一定要刷上程序吗?问了几个卖家都不帮刷呀。。。0 .0

网友:
检查 VGA接口旁边两个二极管!    很大几率不是程序问题!

网友:
连接行场的管子?

网友:
用全新的芯片是可以的,不一定说要写了24C16才行的,很多板子都可以清空使用的

网友:
买了个转接座子。。。刷了网站上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171607
好心人发的程序后,可以显示了,实际过程中发现有时候左半边屏幕偏蓝色,有时候又蛮好。。右半边屏幕没问题,左屏有时还有深蓝色的拖影和阴影。。不知道这问题是不是还是程序不完全匹配啊???
有没有人解答下~~~~

网友:
有时候挺好,有时候就半瓶像这样发淡蓝了。。。。。。。。。
另一半一直没问题。。。。
求大师解答。。。

网友:
楼主为何不试下工厂模式

网友:
直接把程序清空试下。

网友:
程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