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请问亮线屏能否修复 谢谢

楼主(2011-08-31):
RT 谢谢大家了
修复

网友:
我都是发广州给专门修屏的人修的,成功率还很高的,
不过只能修竖线,不能修横线

网友:
修是可以修,不过代价很大,还不如换新的

网友:
有设备和技术就可能修。

网友:
他只是重新压屏线 不过貌似那破机器好贵的相当一台BGA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