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会看图纸啊?进来吧

楼主(2011-08-31):
大家请看这个图纸,能不能帮我分析一下d/c# 这个信号高低电平时这个电路怎么变化,
最好详细一点,谢谢了,我现在在学习图纸,希望师傅们不吝赐教谢谢了

网友:
当D/C#为低电平的时候,PQ27的3、4脚处于截止状态,使得它的1、6脚也处于截止状态,所以PQ26可以导通,当D/C#为高电平时候,PQ27的的3、4脚导通,拉低2脚的电压,使1、6脚处于导能状态,从而使PQ26的4脚为高电平,PQ26截止。

网友:
PQ27 5脚为高,1和6脚内阻减小,PQ26 G极电压约等于S极,反之,G极电压比S极电压低(PR49与PR52分压)MOS完全导通。

网友:
当D/C#为高电位时Q27 5 6导通对地进行拉低 PQ27的2脚 本来2脚是高电平,因为VIN 经过PQ26内部二极管过去然后到达PQ49 PQ52来分压送到PQ26  4脚控制脚,这时因为G极低S极所以PQ26导通.当D/C#为高时接低了.PQ27 2脚这时PQ27 1 -6脚短接PQ26 4脚反为高电平,PQ26结止VIN不能大沟道打开电流

网友:
LS上我怎么一句也不理解?

网友:
2楼讲的已经够清楚了,这个电路只要知道MOS管跟三极导通条件跟电阻分压的原理就能懂的

网友:
大概瞄了一下,答案在2# 4#
这是电路基本的东东,就好比蔡英问 施政纲领一样,无地基会倒的

网友:
我也是新手!一起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
各位, 不是导通,应该是饱和。导通是工作在放大状态下出现的。饱和时工作在开关状态下的。
在同样的一个问题中,我也犯了书写错误这个错误,想给改回来,但我不知道怎么找到那个帖子了。

网友:
谢谢大家了,我一看就懂了,谢谢您们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