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星 B1930 无供电

楼主(2011-08-31):
今天接一三星显示器 型号 B1930,客户说晚上停了一次电,来电后再开就无任何反应了。
接手后通电无任何反应,用手触摸开关处指示灯也不亮。于是拆机,量了电阻,2极管,均好。有直流300V,就是无5v,12v。
电源模块用的是 ICE2QR0665,是那种集成了 MOS管的那种,于是把它换掉,还是无果,换光耦也无果,测量该IC,发现4脚和5脚,有300v高压,7脚有12.8v供电,其它脚均无电压。8脚接地。1脚标注为“ZC‘',2脚反馈,3脚标”CS"内部接MOS管,外部通过一0.几欧电阻接地,4脚和5脚接高压300V,6脚为空,7脚为供电,8脚接地。
现7脚有12V,(是通过变压器辅助线圈整流得到),说明变压器主线圈有电流流过,并且在辅助线圈感应出了12v(通过整流),可就是无次级输出(次级无短路)。
望修过该机的朋友指点迷津,
并付上  ICE2QR0665图纸

网友:
测电源电路的工作条件,测验300V,测启动脚,测场管G极还有D级,测芯片输入脚,等

网友:
期待高手指明维修方向

网友:
电源厚膜应该没有工作,你在7脚处测到有12V电压应该也不是通过变压器辅助线圈整流得到的,是ICE2QR0665内部的,你可以断开外的整流二极管测一下就知道了。你已经换了ICE2QR0665后没有解决问题,那就要扩大范围,查查外围的元件,包括尖峰吸收回路中的电容、二极管都不放过。

网友:
4楼可能正解,看规格说明书得知7脚电压可能由300V高压通过IC内部充电电路,给外围一电容充电得到,此电压要达到最低17V,IC才开始工作,实测该脚12.8v,导致IC没工作。但为何该电压没有达到17V呢,难道是电容问题?该显示器今年3月购买,就停了次电就成了现在这样子,真郁闷

网友:
感谢各位帮助。此板已修复。还是2极管软击穿。此2极管为稳压管,正端接地,负端接7脚,修复后实测该脚电压 13.8v。该2极管型号为  INB47A,拆下量阻值正常,看来干活还是不能偷懒呀.

网友:
请问软击穿是怎么回事?二极管拆下测量正常那怎么还有问题呢?

网友:
拆下量得正常不等于没坏
软击穿是用万用表量(低电压)没问题,可一上板子工作(电压高),就会反向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