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板故障求解

楼主(2011-08-31):
今天接到一台显示器液晶的,原始故障为高压保护,发现其4606挂掉,上电,进行测试 发现持续半分钟就灭了,然后仔细检查发现电源板有叫声,12v  5v 电压正常,找到叫声的地方是在变压器和开关管这边,测量发现其开关管的d级的电压为400到300之间跳动,我换过光耦 431  开关管和ic都换过,但故障依旧  求解

网友:
哈哈 不懂 但也来凑热闹

网友:
更换高压部分 10几元就能搞定 当然要看看位置好不好放

网友:
先断开高压供电  看问题是不是一样     一样的话  看下6脚旁边电容  更换试试    不行的话看板 有的板是老化        开关管内阻变大也会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关键问题不是出在高压身上ok  是电源板的问题

那你把一个一个负载段掉看看有没跳变吧~

网友:
先测测电源电路工作条件吧。

网友:
看是不是那里短路了。

网友:
将开关管取下测下  是不是有不良,查IC工作条件 主供电   辅助供电   RT震荡    再查 FB  ISEN     12V  5V  整流  加油!

网友(点评):
按你说的做,工作量不小啊。。。。。

网友:
电源板响,肯定是负载不起 你断开负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