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请看这个图纸吧

楼主(2011-08-31):
大家请看这个图纸吧。给我详解一下。谢谢您们的不吝赐教。

网友:
广达的保护电路,图不完整,你完整的看,你懂的。

网友:
上面是快速放电:当电脑关闭或重启,快速给各电路元件存的电,不要时迅速放掉,不然影响电脑职行命令.MIAON主要是通过路过,去控制二次开启电压转换,所以它关机或重启待机时也要快速和上面的.1.2V VCCP 等 等放电.

网友:
哇,三楼真是一等一的耐心啊,想当初俺学的时候咋没碰上呢

网友:
三楼解释不错,懂了

网友:
主要是太高MAINON的幅度 成为15V

网友:
当关机时,Mainon为低电平,PQ11截止,RUN_ON_G为高电平VIN,PQ12、PQ45等全部导通,+1.2V
、+VCCP通过电阻接地放电,我说的是不是

网友:
有点明白了,但是还是不是很清楚能再给说说吗?谢谢您了哥哥

网友:
那您给我讲讲呗里?

网友A:
当PQ11的2脚为高电平时,PQ11饱和,1、3脚导通,3脚为低电平。PQ12、PQ45、PQ46这些管子的2脚都为低电平,PQ12、PQ45、PQ46都截止。
当PQ11的2脚为低电平时。PQ11截止,1、3脚关闭,3脚为高电平,上述管子为饱和。
当管子饱和时,1、3脚相通,相当于3脚对地短接。3脚连接的电压对地短路。
具体功能要看全电路图。
这个电路图看到过,具体功能给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PQ11的2脚为高电平时,PQ11饱和,1、3脚导通,3脚为低电平。PQ12、PQ45、PQ46这些管子的2脚都为低电平,P ...

谢谢你,经过你这么一说啊,我全懂了,嘿嘿

网友:
放电回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