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插上宽带猫电话就有杂音。

楼主(2011-08-31):
今天去客户家安装宽带猫,他们家的网是网通的网,和电话一起的。

客户家是新装修的,布线是客户自己布的线,采用的是八芯网线。 入户的电话线直接接到八芯网线的 棕色和宗白色上了。他打算电话线和网线都用这根八芯网线,因为网线只占四根,网线我接的是橙白色,橙色,绿白色与绿色。把这些线都接到墙壁上的信息插座之后(此时电话线已经并联出两个,因为有两个卧室)然后从墙壁的电话信息插座上接分离器,分离器两端接电话与猫,此时问题就来了,不接猫电话一切正常,没有杂音。接上猫的时候(猫上面的ADSL长亮)电话就会有杂音,而且特别大。请问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莫非要在电话入户线上先接分离器然后再接墙上的信息插座吗? 哎!

网友:
个人认为分频器装的位置不对。应该要在进户主线那装分频,实现信号分离,避免干扰。然后你再检查一下线路,确认没有接错线的地方(客户自己弄的,难免出错)
还有就是看客户的线质量怎么样,如果是那种很差的几毛钱一米的,也会有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