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硬盘打不开

楼主(2011-08-31):
今天有个客户拿了台电脑过来,他是搞下载的,电脑里装了三个硬盘,一个320G的是系统盘,另外两个都是2TB的,其中有一个分了四个区,一个没分区。只插320G的硬盘电脑一切正常,再接上一个没分区的2TB的硬盘,电脑里能找到两个硬盘,但是进系统很慢,而且那个2TB的硬盘打不开。插上320G的和分了四个区的2TB的硬盘,电脑进系统也很慢,也能找到两个硬盘,但是那个2TB的硬盘,前面两个区的文件能打开,后面两个区的文件却打不开。我重装了系统,也把硬盘格式化了,还是不行,请教高手,把三个硬盘都插上怎么弄才能正常使用。

网友:
硬盘供电、数据线 或者硬盘坏

网友:
会不会是硬盘固件有问题呀?

网友:
不是很懂。等答案。。

网友:
扫描下硬盘      估计是  硬盘   有坏道了

网友:
应该是电源功率不足。

网友:
你不分区怎么打开?分一个区也行啊

网友:
这问题的慢慢看了   一时说不上来   南桥  ??

网友:
是不是电源带不动负载,换过好点的电源试试。

网友:
接三个硬盘,牛人

网友:
垃圾电脑当服务器用的后果.这就是.

网友:
我也觉得是电力不足的问题 检查下电源和供电线路看看

网友:
具体要看你打不开的提示是什么,一般一个硬盘分主分区,其他两个硬盘不要分主分区

网友:
只有7楼回答正确,前提是数据线和供电正常,你要分一个区吗,其它的两个盘,只要一个活动区装上系统,另一个就不要再搞成活动区装系统了

网友:
电源不够,供电不足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