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8脚BIOS是什么封装的?

楼主(2011-08-31):
笔记本8脚BIOS是什么封装的?如T61的BIOS.

网友(点评):
长得就像俺们平时换的8脚MOS一样的

网友:
大八脚跟小八脚不都是叫SOP封装吗?

网友:
比场效应管大一号.

网友:
SSOP是什么?

网友:
百度一下就知道啦

网友:
你是要买座子吗?

网友:
sop的,你是用编程器时需要这个型号吧,型号不一定要完全一样,只要前面的几个一样就行了

网友:
SOP8。MOS管也是这种封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