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V30系列笔记本 出现的怪问题

楼主(2011-08-31):
情况是这样的。客户的机器是点不亮的。机器修亮了 但是就是报SYSTEM CONFIGURATION DATA READ ERROR 错误。。。我修过好几台这样的机器。怪问题真多的。除了这个问题。有时候经常性认不到硬盘和光驱。。。报错后提示F1 继续 F2 进BIOS设置。我进BIOS 看了设置也没有什么问题。都恢复过出厂的。按F1直接重启了。。反复这样子。。
  1。怀疑BIOS问题了。其中一台有时候能进系统。就在官网升级了BIOS 。确实好了1台。
2.第二台能进系统。但是升级了BIOS还是一样老问题。。。。纠结当中。(客户也烦了。直接扔给我了。。电脑拆配件了)
3。第三台是直接是不能进系统了。硬盘和光驱时认时不认。。。。
个人意见是:这个机器是不是有这个通病呢。机器只要拆开放过电 就会提示这个问题。郁闷啊。。。

望各位大侠们来研究 讨论呢。。。。

网友:
还没修到过呢

网友:
换个南桥就好了

网友:
加焊南桥试试,检查一下RTC电路

网友:
(1)进入到BIOS的SETUP,找到被标记为“Reset configuration data”的一个域。
(2)将这个域设置为YES
(3)保存并退出CMOS SETUP程序,系统重新启动并在POST期间清除ESCD。
(4)运行适合于当前系统的PUP配置
网上找的   希望有帮助

网友:
BIOS 我也不懂。等高人出现

网友:
用5楼的办法试试,期待楼主的结果

网友:
这种应该是南桥问题吧

网友:
七喜的笔记本很少见到

网友(2011-10-14):
各位谁有HEDY V30图纸啊
独立显卡 G86-703-A2
版号为 R18P NPB VER:E

网友:
前几天修到一台HP的机器,经常不认硬盘和光驱,换的南桥OK,拆下后发现桥上有三个点一碰就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