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无CPU供电

楼主(2011-08-31):
NEC的老机器,最开始的现象是显卡虚焊了加焊了显卡后机子正常了,于是就装机给风扇拉了一个5V让风扇常转,开机四五秒后就大电流了,拆机一量电路CPU主供电芯片(ADP3205)烧了,

MOS管和虑波电容也烧了,把好的ADP3205和MOS管.滤波电容换上后就没有CPU主供电了!

网友:
检3205的工作条件啊

网友:
请问各高手们,拉5V给风扇有没影响啊        楼主是在USB拉的吗?

网友:
估计楼主是从CPU处拉的5V供电,不能这样,从USB接5V最保险

网友:
一般接常转都是从USB那边飞线的.要是从CPU那边接没供电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