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达新型笔记本上电时序

楼主(2011-09-01):
广达新型笔记本上电时序

3VPCU电压先供给EC,当EC有电压以后,外接的32.768KHZ晶振开始起振,【是3VPCU待机电压正常后,EC发出电压给晶振】,晶振起振后,给EC待机时提供一个时钟,复位是有一个电阻和一个充电电容延迟以后产生复位【LREST】,当EC的待机、时钟、复位满足以后,EC发出片选信号选中BIOS,从BIOS芯片中读取程序,去配置EC中的GPIO的引脚定义,当EC待机条件满足后,程序的代码也读取出来了,EC就可以上电了
    EC上电之前,还有个前提条件:(几个信号)
     A:EC第一个信号:LIDEC#这个信号是S3的休眠开关检测信号  说明:LIDEC#在正常的情况下,是被上拉的一个信号,如果被强制拉低到一个低电位的话,机器是上不了电的,不能实现通电     B:EC第二个信号:适配器检测信号(ACIN
说明:当适配器插入时,在ACIN处也是有一个电压值的,如果此电压值没有起来,EC就认为适配器没有检测到,那么也是上不了电的
     C:EC第三个信号:电池电量低的检测信号(BATLOW说明:如果电池电量低,EC也会停止上电,此脚必须有一个高电平,上拉电压,才正常
            时序步骤:
1NBSWON#:开机触发信号,未按开机键之前,此信号有3VPCU上拉电压,按下电源键,此信号被拉至地,形成低电位有效触发至EC
    NBSWON#是一个高——低——高的低电位有效触发信号
2:EC收到有效触发以后,EC就发出一个S5ON高电位信号,S5ON一出来就控制将3VPCU电压转换成3VS5供至南桥:VCCSUS3.33.3V待机),将5VPCU电压转换成5VS5供至南桥的V5REFSUS5V待机),此时南桥有了待机电压
3:(1):EC发出RSMRST#信号(从低到迟续高电位)至南桥中的RSMRST#脚位,其目的是:清零南桥里面的ACPI控制器的逻辑关系  2):EC收到NBSWON#后,延时发出DNBSWON#低电位有效触发至南桥中的PWRBIN#脚位,告知南桥用户已按下电源键
4:当南桥供电、时钟、复位条件满足以后以及收到PWRBIN#有效触发后,依次发出高电平的SLPS3#SLPS4#(或S5#)的信号,SLPS4#更名为:SUSC#SLPS3#更名为:SUSB#信号发至EC
5EC收到这两个高电位信号以后,分别将:SUSC#转换成SUSONSUSON是用于开启各种SUS电压),将SUSB#转换成MAINONMAINON是用于开启各种MAIN电压或是正电压开启信号,比如:+3V+5V),ECSUSB#信号延时99ms后,发出VRON,用于开启CPUVCORE电压
6:在各路电压产生正常以后,各路电压的PWRGOOD信号相连经逻辑相遇后产生HWPG信号供至ECHWPG给到EC后,EC就发出PWROK更至南桥里面的PWROK信号脚位上(PWROK代表所有系统电压都正常)
备注:在广达笔记本中,只要其中任意一个PWRGD没有起来,HWPG就会被拉低,HWPG被拉低,EC就检查不到HWPG这个信号,就会停止发出MAINONSUSON,故障表现为:掉电
7:其中CPUVCORE电压正常后,MAX8550发出IMVPPWG信号(代表CPU的核心电压电源好信号),此信号去到两路:
一路:此信号发至南桥的VRMPWRGD脚位,告知南桥此时CPU的核心电压已经常  ,另一路:此信号发至北桥的PWROK脚位,作为北桥的重要工作条件
8:当南桥里面的PWROKVRMPWRGD这两个条件满足以后,此两个信号经逻辑相遇产生CPUPWRGD信号供至CPU
9:当南桥发出CPUPWRGD以后,南桥内部经过延时缓冲发出PCIRST#(原始复位)、PLTRST(平台复位),其中PCIRST供给所有PCI设备,PLTRST供给GPUIDE、北桥
10:北桥在供电、时钟、PWROK均满足正常时以及收到PLTRST后,发出CPURST供至CPU
11:南桥发出INIT#初始化信号至CPU
12CPU开始工作,发出第一个寻址指令信号ADS#
另外备注:CPU条件满足以后,CPU就会发出地址信号,先过北桥,通过DMI总线到南桥,通过LPCEC,通过XBUSBIOS,从BIOS里面读取开机自检信息,然后按照原路再返回,最终先将信息载入到内存,然后CPU再到内存一步一步去读取,对整个系统一个测试,如果测试所有硬件没有问题,那此机器就可以点亮,如果检测有问题就会出现档代码或跑一下就不跑码了

广达新型笔记本上电时序

网友:
什么叫新型?PCH?

网友(点评):
也可以理解为ICH ,因为新型的MCH都集成到CPU了

网友(点评):
以后再集成坏了就换cpu就好了

网友(点评):
贴主问的好,刚看完它的时序,好像不是PCH哦,至多像个PM45、Gm45之类的东东

网友(2014-06-29):
X-BUS? 这是神马?传说中的40只脚的bios总线? 这很明显就是CT3的上电时序!楼主你抄来的吧,新型,很早就是8脚bios,SPI总线了
也不是什么新型了,和老CT3上电时序一样的啊
是好东西
可以这样理解,此乃上电时序的全部,电路图吗,找个广达新机的电路图往里套就行了
楼主文档编辑的空格太大,贴出来超长了,只能人为节约很多空格,此全部内容

网友(2011-09-01):
把图截出来,不会就一张电压哪个先出来的图吧

网友:
搞个图出来看下  都不知道是什么

网友:
搞个图出来看下

网友:
不是有人下载过嘛?出来说说啊

网友:
是不是因为还没入门,我看这个东西,怎么看得那么吃力呢?有没有那位高手能够指点一下?

网友:
这个讲得很好,很受教,如再多讲点信号会更好

网友:
好东西 要下下来去看看  虽然看的有点迷糊

网友:
其实不用下啊  直接粘贴复制就好了

网友:
我觉得还行,就是复位这里说的有点简单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新手学习了。得益不浅啊。

网友:
有什么意思i

网友:
广达上电时序都差不多的,不过像I3 I5的机器一般图纸上都有上电时序图的。

网友:
好东东!分享了,谢谢楼主了

网友:
学习了 好贴
搞不懂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