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波炉焊BGA

楼主(2011-09-01):
      突发奇想,买来杂牌光波炉一个.因为功率太大拆去一根光波管,.找了个液晶显示器背面的屏蔽铁板,在中间挖出4cm X 4cm的方口,将屏蔽板放在光波炉上,中心对准光波管,将显卡放在屏蔽板上,BGA对准方口,先开1档(总共6档)预热,放焊膏,5分钟左右,调5档,焊膏开始冒泡了,马上调到3档,等到BGA可以动了,再调回1档,十秒钟左右关机,过5分钟拿到纸皮上自然冷却,半个钟后测量没短路,上机,显示正常.三块虚焊的显卡好了,不变形,不变色,不掉件.暂时没有虚焊的主板,拆了几个主板的坏BGA主板也是不变形,不变色,不掉件不过有个BGA起泡,可能受潮预热不够或是温度掌握不好,效果还可以.各位兄弟有光波炉的感兴趣也试试.看效果如何.

网友:
怎么没人关注哟,顶下

网友:
这个方法也不错呀。不过你在焊接BGA时,怎么能知道BGA动?是你人为的去动吗?动了不怕BGA移动连锡吗?

网友: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啊~~~~~

网友:
用镊子轻轻的碰一下,动作很小的,不会连锡,动作大了那就出问题了.

网友:
怎么不上图。让我们学习学习啊

网友:
是呀,有了图就更好了。

网友:
动作 就是控制不好 我加焊没有好过 哎

网友:
上图就好了,形象具体,能说明问题,期待中。。。。。。

网友:
太强大了,楼主,,你太有才喽

网友(2014-07-25):
上个图大家学习一下

网友:
LZ上个图 看下怎么改的

网友:
怎么不上图

网友:
,,那灯爆你就知道错,,这么不安全的东西 你都敢来

网友:
想法不错 可以试试

网友:
锡球化了之后带有弹性的 稍稍碰它一下他能回弹

网友:
看锡球变色?

网友:
这个火候不好掌握呀!

网友:
有创意,拍个照片看下就好了

网友:
这是大神级别才能干的事,我用260也会把桥吹爆

网友:
楼主,你太有才啦

网友: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啊!bga当锡炉滴,拿光波炉做bga滴,你们真狠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