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笔记本装系统问题。

楼主(2011-09-01):
朋友新买的惠普
笔记本
, 用GHOST装WIN7蓝屏,进PQ出现错误。 BIOS是中文繁体的。 没有更改硬盘模式的项。
隐藏分区已经格式了。 怎么办呢
win7

网友:
安装盘慢装系统

网友:
看分区表错误么。。、。。

网友:
分区确定没错的话。。就换个系统版本试试。新本本原来什么系统???

网友:
BIOS里面应该有改硬盘模式的,仔细找找

网友:
把 AHCI 改为COMPATIBILITY 就 行了

网友:
用常规系统盘试一下

网友:
唉,何必折腾ghost的呢,你的ghost盘不认sata。手动win7也很快,
hP的好多BIOS都是不让调硬盘模式的,除非升经BIOS。所以你还是手动装win7比较好。半小时就搞定了。

网友:
用安装版的试一试吧

网友:
也有可能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BIOS改为英文的,硬盘模式不用更改,用正常安装版WIN7.

网友:
装xp得用一步一步的安装盘吧

网友:
把分区表做掉,重新分区就行了

网友:
绝对有更改硬盘的模式,仔细找找

网友:
现在的本本越来越麻烦了!
GHOSTwin7从来没用过!~GHOST别上瘾了!win7完全没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