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信ADS1102C示波器怎么调法?

楼主(2011-09-01):
安泰信ADS1102C示波器怎么调法?怎么打出正确的波形呢?想请各位高手帮忙一下,我先说一下我平时怎么调的,然后请大位指正:我平时拿着探笔按在调试口那里按住"Auto",然后也不知道是不是波形,在板子上测没反应。
附图如下:

(图1)

(图2)

(图3)

(图4)
真心的寻求高手教我怎么调安泰信的这一款示波器,怎么用?谢谢。谢谢。

网友A:
每个示波器都自带一个基准方波测试源,ADS1102C的在右下角。将示波器探头接标有X的BNC头,把探头上的X1/X10开关拨至X10。再按一下上面的CH1按钮,选择CH1为有效输入。这时在LCD屏的右边垂直方向会出现一个菜单,选探头项为X10。把探头尖端接基准源(上面的金属片),如你图中所示,再按一下AUTO自动档钮,OK,你将得到一个频率为1KHz(绝大多数示波器都是这个频率)、幅度3V(具体以使用说明中为准)的波形。这个波形正常时是横平竖直的方波,如果前后沿(或叫上升、下降沿)呈尖角、或圆角、不平,用探头附带的小螺丝刀调一下探头接BNC一端的小孔内的补偿电容。
完成上述校准之后,就可以测电路板波形了。这个过程就和你测基准源的过程一样,只是不用再调补偿了。测量中注意一定要先将探头接入电路,再按自动钮,否则不能实现自动档测量。
我公司也有一台ADS1102CA,我发现它的自动档比较难用,系统自动设置的触发电平不准确,常常得不到稳定的波形,这时需要大家改为手动调节触发电平。
楼主,如果我说的你还没看懂,建议别在问我们了,还是在当地找个明白人现场教你吧。
pfvl2008还没学会正确使用示波器。做上面我说的校准时不需要接地,因为已经是共地的了。你遇到的情况是示波器与被测设备通过电源插排共地了,很多时候两者不共地,则必须通过示波器探头的地线夹相连。

网友B:
没什么好调的,我用的就是1102CAL,屏幕比你的大一点那款,功能完全一样的。调试的时候,按一个AUTO键会出现一个正规的脉冲波形。说明书上有介绍的。这才算调试完毕,探测时也一样,用探头碰到待测点后再按AUTO键,就可以显示波形了。

网友:
你把探头放到CH2上试一下,如果还不行就是探头坏了

网友:
偶也是这样。每次想测的地方都要AUTO一下。太麻烦了。还木有虚似的好用

网友:
那怎么的波形才算正常,我平时根本 打不出波来

网友:
你是要点波还是正弦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什么好调的,我用的就是1102CAL,屏幕比你的大一点那款,功能完全一样的。调试的时候,按一个AUTO键会出现 ...

那探笔要不要接地呢,或者在示波器拉线接地呢?

网友:
我按照您的做法,在没打波之前按一下AUTO,在待测点时也按一下AUTO,可是我还是看到有波形,

网友B:
正常情况就是不用接地都可以看到波形的,我就从来都没有接地过,可能是你的探头有问题或者你把示波器恢复一下工厂模式看看!!

网友:
怎么恢复出厂值呀,我看了一下不接地不行。还是不会用

网友:
示波器右下角不是有一个测试波形和一个接地.把接地的接到可调电源的负极去.然后再测波形.

比如说要测EC晶振的波形,先点在晶振的一个脚上,然后再按AUTO键.等会就可以看到了. 这是比较慢得方法.

快速测量就要把电压值调到500MV/DIV 扫描时间设成微秒级别的. 1/32768 自己算一下就知道了.如果是测14M晶振那就要打到纳秒级别的.

实在不明白就去看看说明书.

在换个通俗易懂的说法,把示波器看成一台高级电压表.测电压肯定是一个脚接地另一个脚接到待测点.

多玩玩就熟悉了.

网友:
如果解决了就给我加分啊.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常情况就是不用接地都可以看到波形的,我就从来都没有接地过,可能是你的探头有问题或者你把示波器恢复一 ...

不接地怎么能看到波形呢?估计应该是你的插座已经全部接地了.可调电源,示波器通过插座的地线接到了一起了.

网友:
一直想买一个的,可是不会用,放弃了

网友:
我也不会用

网友:
谢谢。我听了好模糊,不知道怎么才是波形,没有看到过真正的波形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助 。我听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个示波器都自带一个基准方波测试源,ADS1102C的在右下角。将示波器探头接标有X的BNC头,把探头上的X1/X10 ...

请问一下,是不是每次测一个点,都要先对好测试点,再按AUTO键,也就是说每测一次,都要按一下AUTO吗?

网友:
你没有接地,现在的波形是感应50赫滋。  示波器的探头,夹子夹住下面的地。上面的尖头接触上面的。 然后AUTO 然后出现一千赫兹的方波,收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