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1独显的,显卡拿掉会不会自动掉电?

楼主(2011-09-01):
显卡虚汗,加焊不成功,显卡被取下来了,
现在一开机电流上到0.9a左右,然后就掉电了。
请问这是正常的吗?
显卡
掉电
wen273937311
我试过一次,正常的

网友:
应该是正常的,显卡不过,会掉电

网友:
应该不掉电

网友:
这个难说。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有可能是正常的 把显卡做上去在看 掉不掉

网友:
很多机器。。没CPU。或没显卡都会致掉电的。

网友:
IBM的板子做的都比较好,你可以看下图纸,看下温控有没有连接显卡,如果有,就会掉电的

网友:
显卡拆掉开机跑码掉电是正常的,我试过,值珠装上试试

网友:
不会掉电的会显卡报警,第一次开机掉电是正常的

网友:
和有显卡一样

网友:
没U,没显卡,可能会掉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