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无电急

楼主(2011-09-01):
    我这有一块七彩虹小板,强制开机不能加电,怎么回事呀。时钟集成在桥里边的,无语了,在线等,请大侠们帮帮忙。。。。。

网友(点评):
肯定是有短路,ATX保护了,兄弟我要批评你一下,修板不要动不动就强行加电,很危险的,要强行加电也要确宝板上无短路才行啊

网友:
是集成桥的吗

网友:
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短路了,待机桥是不是很烫。测USB有没有短路,摸网卡,当心不要烫着

网友:
先查一下待机电压.一般是3.3V.看1117和1084  什么的.如果没有.就查待机.不能强行加电.一般为短路保护.先不要加12V的.试一下.看能不能强行开机.

网友:
应该是主板短路了,先考虑简单的 不会是CMOS掉线插错了脚吧 调的1.2脚短接,再测一下主板各个供电的对地阻值,看是哪路电压有短路再针对 性的查找地方 一般IO电路、SIO及南桥比较 重点先查5VSB 3.3VSB是否正常

网友:
短路问题。。。

网友:
没有短路的话,直接干桥吧,单桥的板子,这货最容易出问题

网友:
把奔4口拔了吗?大多数就是CPU供电短路

网友:
   以上各位说的都试过了,红线五伏短路,换了I/O,但是还是不能强制加电。路线都试了,网卡芯片已经吹了。桥也不烫,奔四供电没接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