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01):
接一台INTEL原装板,接上电源自动开机,跑F3不显,但有时又跑D5、D7卡住,测主板上各电压都正常,CPU复位也正常,自动上电开机,但可以但按开关键可以正常关机,网上有朋友说自动开机可以正常关机,那开机电路就是好的,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会不会是I/0的问题,谢谢
自动上电

网友:
先刷一下BIOS可以不得就换个IO!有些板自动加电是正常的?

网友:
具体型号是什么?INTEL原装板要是G31的话。只能上E字头的U。。如E2160。E2180

网友:
应该是IO问题、

网友:
座子虚汗。。。

网友:
Intel原装板 刷BIOS,再IO,换板!

网友:
INTEL原装板刷BIOS,是通病

网友:
楼主不要三思了 直接刷BIOS把

网友:
刷BIOS,不过挺难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