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在线液晶程序读写软件

楼主(2011-09-01):
主板有万能BIOS备份程序      显卡有GPU-Z  都可以只用个软件就可以把BIOS备份出来

不知液晶有没有这样的软件    不用放到编程器来备份BIOS

网友:
还不知道啊有没有 啊

网友:
即便是使用VGA线的在线试读取,也要有通过并口或USB口与电脑通讯的所谓液晶专用编程器。电脑的显卡无法承担这样的通讯。

网友:
没编程器是办不到的,
不过现在有的万能TV主板內置了几种常见屏程序,可跳线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