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V 1800uf的电容可以换6。3V1500UF的不?

楼主(2011-09-01):
6.3V 1800uf的电容可以换6。3V1500UF的不?不行的话。换了会出现什么情况。

网友(点评):
可以肯定的告诉你,完全可以。

网友:
可以换的,容量大一些没事的啊

网友:
可以换的啊我以前都换过啊

网友:
好像是说少了就不行

网友:
肯定功能没问题。

网友:
可以的,大得小不得。

网友:
楼主一看就是新人吧,电子元件的常识都不知道。

网友:
是啊。。新人。。是1800的换成。。1500的。。。大的换成小的。。可以吗。?

网友:
是1800的坏了。。换成1500的。。。可以吗。/。?

网友:
可以换..找不到1800UF  就用1500的换  别相差太多..别换太多.没什么问题.电压不能小.我换多次了

网友:
可以 用1000的也可以

网友:
一般是没有问题 LZ 要是担心有问题就去买点1800 的啊  这个应该很好买吧?  一般品牌机上1800的 用的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