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特尔座子

楼主(2011-09-01):
遇见了一个因特尔的板子,故障以找出,座子虚汗,加焊了3次都不行,换了2个座子还是不行,用手轻轻一压就过。。。咋弄哇。。。

网友:
把温度调高

网友:
楼主都换了座子 ad线是连接桥 桥也有一定的几率!

网友:
你加焊了几次,现在桥也空焊了

网友:
是不是主板变型了造成.

网友:
pcb板,不要老想是cpu座子。很多问题都是看板面看出来的。特别是变形的,和老主板

网友:
主板变形了吧,还有就是温度没有掌握好

网友:
给各户换板子了。。。

网友:
一般是变形拉···这种直接换板·

网友:
CPU座子基本上BGA成功率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