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的维修思路是什么?

楼主(2011-09-01):
求助电源怎么维修?电容没鼓,也没有烧黑的迹象,怎么维修?谢谢告知

网友(点评):
问题太笼统,谁都无从下手。楼主真是惜字如金啊!

网友:
论坛里有经验汇总贴,看看先吧。

网友:
说说你的电源现在是什么状况,但我都是先查+5VSB

网友:
说明一下情况,是全部不通电了?还是几个不通的。?等把情况弄明白了,再整。否则容易好眼治瞎了!

网友:
无设备型号,无具体故障,无检修过程,兄弟你都“三无”了,还指望别人帮你?

网友:
同意版主, 建议楼主多看看别人维修过程,首先最好是对电源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不然什么都不知道,那就很难办了 。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174728这个资料挺好,建议LZ下载。

网友:
电源维修先不说简单与否,最重要的是必须注意安全,多看点帖子,多学习一下再动手吧!

网友:
电源的故障现象是什么呢?由什么原因引起的也要问问!!

网友:
围观学习

宇光 -8 严禁灌水

网友:
保险正常吗。

网友:
把故障排除就是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