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200机器过热故障维修

楼主(2011-09-01):
新人先发一个最简单的维修报告,请高手们勿见笑。

家里一台东芝 Toshiba Satellite M215笔记本,最近发现开机后温度一直很高,风扇口有微风。电脑时有死机。
怀疑是风扇问题。开机检查。

机器拆卸后的主板

主办反面

测试了下发现风扇工作正常,风扇声音也很小,相加润滑油也不知道往哪里加。已经打算把机器弄装回去了。
又想了想是不是有垃圾堵住风扇口呢?用工具从外面往里面刮了两下只有点零星灰出来。又想放弃。
但是突然感觉工具伸进去的感觉不对,像顶在棉花上的感觉。
又用工具从里面刮刮刮,居然挂出来一大团"棉花",垃圾棉花!
继续刮,一共刮出来3大坨!
下面照片显示了2坨。
没想到就这么小的空间塞满了那么多垃圾。

清洁后的风扇口往里面看很干净了。

清洁后整机运行温度正常,再也没死机过。

网友:
这台机器是我LP用的,可见她在床上用电脑的时间有多长。

网友:
床上用的,这算好的了。遇到不少放床被上用,显卡出问题的,有的适配器都烧了。温度太高。

网友:
风筒吹一下就搞定了

网友:
你们家好像是用蚕丝被的 这棉花看着像蚕丝

网友:
= = 环境还可以了   风扇扇叶好干净  给人误导啊  如果楼主不是仔细观察 真以为风扇没事

网友:
恐怕很难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