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怎么维修???

楼主(2011-09-01):
来了一台液晶电视机,插上有限信号,不显示。怎么维修啊?谢谢告知

网友(点评):
插上有线信号。不显示?是什么?如没有信号和图像可以先进入菜单全自动收一下是否有有线信号。在用DVD信号输入试试是否正常。在确定是什么故障。

网友:
不显示,那有没有声音?电源指示灯亮不亮?如果有声音的话就要看灯管亮不亮。

网友:
jlhdcwl -2 严禁灌水

网友:
故障讲的不详细,指示灯什么的,背光、声音等都描述清楚

网友:
插上有线信号。不显示?是什么?如没有信号和图像可以先进入菜单全自动收一下是否有有线信号。在用DVD信号输入试试是否正常。在确定是什么故障。

网友:
什么故障大体说下呀    我们才明白呢

网友:
楼主应该讲得明白一点,声,光,图,指示灯等的状况如何?都应该说明白,只有这样大家才能帮你!

网友:
不明白楼主说得问题!

网友:
没清楚,发也是白发。。。还浪费好心人的热情。。。。。。。

网友:
你讲的故障不够具体,怎某帮你啊!

网友:
说的不清楚,请将情况说清楚

网友:
说清楚一点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