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A点电压如何计算

楼主(2011-09-01):
图中A点电压怎么算呢?

网友(点评):
A点电压不算,一看就知道是2.5V。

网友(点评):
前提是首先忽略二极管的导通压降 A点电压就是R2、R3并联后对5V的分压,首先计算出R2、R3并联后的电阻为Rx=R2*R3/(R2+R3)=20/3K, 然后利用串联分压公式:A点的电压就是: Rx/(Rx+R1)*5V=2V

网友:
算出A点的电流,在乘以R1在减去5V

网友:
可我就是算不出A点的电流呢,能详细点吗

网友A:
5-{5/[R1+1/(R2+R3)]*R1},二极管在导通时电阻可以忽略不计。先求出整个电路的总电阻值,再用5V电压除于总电阻,得出结果就是电路中的电流值,这个值再乘R1的阻值,便是它两端的电压!!到最后再用5V减去这个电压值,就得出A点的读数了。

如果有错请指正,不是专家或者老师,高中物理已经忘记N年了!!

网友B:
为什么说二极管导通电阻可以忽略呢?二极管导通时不是压降吗?R=U/I

网友:
电路中电流不大,二极管压降算0.5V,那计算结果是2.1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说二极管导通电阻可以忽略呢?二极管导通时不是压降吗?R=U/I

 锗管压降在0.3V左右,硅管压降一般在0.7V左右。
若是不忽略二极管的导通电阻,会增加计算难道。这方面需要的数学知识应该是高等数学。
忽略了,简化计算,结果和不忽略的结果差不多。只要能解决问题就行了

网友:
A点电压为2V的电压

网友D:
(5V-UA)/10K=UA/10K+(UA-0.75V)/20K
其中:UA就是A点的电压l;0.75V是二极管的正向压降。解方程就行了。道理是:流过电阻R1的电流等于流过电阻R3与二极管跟R2支路的电流之和。

网友(点评):
楼主的电子基础很扎实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5V-UA)/10K=UA/10K+(UA-0.75V)/20K
其中:UA就是A点的电压l;0.75V是二极管的正向压降。解方程就行了。道 ...

好像大师说的是那什么什么定律哦。忘记了。

网友:
清楚了,非常感谢楼上的解答。小弟基础不牢,没有想到KCL

网友:
A点电压为2V,二极管正偏导通可以忽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5-{5/[R1+1/(R2+R3)]*R1},二极管在导通时电阻可以忽略不计。先求出整个电路的总电阻值,再用5V电压除于总电 ...

非常正确的啊,就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像大师说的是那什么什么定律哦。忘记了。

基尔霍夫电流定律

网友(点评):
恩对。就是它。你看我又健忘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锗管压降在0.3V左右,硅管压降一般在0.7V左右。
若是不忽略二极管的导通电阻,会增加计算难道。这方面 ...

都记得不太清楚了,你说的又学习了一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像大师说的是那什么什么定律哦。忘记了。

基尔霍夫第一定律(俗称节点定律)。

网友:
引用 网友F:
都记得不太清楚了,你说的又学习了一次啊

至于这两种类型的管子,压降具体在多少,就不是很清楚,看了很多书,同一种类型的管子,有不同的压降

网友:
学习下我也正不明白呢谢谢楼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都记得不太清楚了,你说的又学习了一次啊

如果要真正算出改点电压,应该怎么计算?求指教!

网友:
支持一下,回想起理科时代。

华手与 -10 严禁灌水

网友(2011-10-07):
我发现,咱们论坛是人才济济啊!!!

网友:
      不好意思小括号里面的R1应该是R2

网友:
2V左右吧,不到2.1V

网友:
就是这样,可以忽略

网友:
1n4148二极管的阻值是随着电流的变化而变化的,对于k欧级的电阻与它连接可以忽略其阻值。

网友:
怎么多人都没回答上来么?

网友:
二级管压差忽略不计的话就是2v了,算了老半天,不用谢哈

网友:
2.5电压    一看就知道   二极管可忽略

网友:
有基础,什么都可以计算出来

网友:
因为二极管回路中电流很小(大约0.08mA),取二极管压降为0.5V,那计算结果是2.1v 。
设A 点电压为 Ua 则 (5-Ua)/R1=Ua/R3+(Ua-0.5)/R2  Ua=2.1V.
如果忽略二极管的压降 Ua=2.0006V

网友:
根据电阻分压定律就可以了    还什么电流麻烦

网友:
我也来算算这个电压是多少
前提是首先忽略二极管的导通压降

A点电压就是R2、R3并联后对5V的分压,首先计算出R2、R3并联后的电阻为Rx=R2*R3/(R2+R3)=20/3K,
然后利用串联分压公式:A点的电压就是:
Rx/(Rx+R1)*5V=2V

网友:
维修中  很少算这东西  很多都忘没有了

网友:
不知道你是要知道公式還是要結果
不過簡單的電路是可以不用算.直接用NI Multisim 就好了

网友:
二极管的阻值,先忽略不计,答案就很明显了。

网友:
学习电子基础的可以去这里看看3w.dzfix.com真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5V-UA)/10K=UA/10K+(UA-0.75V)/20K
其中:UA就是A点的电压l;0.75V是二极管的正向压降。解方程就行了。道 ...

kcl原理应用

网友:
怎么算就不说了,结果是2.14V,二极管压降按0.7算的。其实二极管正向特性是指数关系,如果考虑这个就更复杂了

网友:
典型的电阻分压公式啊 是2V左右

网友:
串并联分压公式 可以先计算R2 R3的并联电阻 再利用串联分压公式计算

网友:
用高中物理的串并联公式算出来是2V

网友:
串联分压并联分流,高中的物理知识记牢了。

网友:
这个用高中物理只能计算忽略2极管的情况,考虑2极管的导通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