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 讨论

楼主(2011-09-01):
本人遇到几块板子都是U61 TB62506的38PIN为15V更换后还是一样,请大家看看是为什么,
其供电都对,有的有3V.VCC3SW也有.??????????

网友:
38脚产生20多V的电压条件是什么?中间测几个二极管电容等都正常.

网友:
中间串二极管和电容换换看

网友:
现在  我手上有一张R52的板是触发掉电郁闷死了    TB换过  发现掉点之后38脚就变成15V了  还有25脚VDD15就没有了  求助呀

网友(点评):
对就是这种问题,我那个解决了,因为1901的事儿,但是还有别的问题,最后报废了。

网友(2011-10-03):
楼主那块搞好了吗  是1901的事啊

网友:
1901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