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汉ka3511电源吱吱响

楼主(2011-09-01):
修到全汉电源,芯片型号ka3511.
故障为电源输出电压都正常,就是电源里面吱吱响,而且没有5vPG.
电容已经换过。
不知道怎么查,请教高手。

网友:
电源里面吱吱响   这个只有打开外壳 用耳朵仔细听听 到底是那个地方 响  如果是变压器 那么就没有戏了

如果带负载正常就将就着用吧        如果是其他地方那么要小心了 这个电源可能要炸鸡了

网友:
没有5VPG的问题   在12V端口串入一个 12V 30W 左右的灯泡  看看或许那个PG就出来了

网友:
我的一个电源也是如此。请教高手啊。很长时间了。也没研究出来。我都快崩溃了。

网友:
吱吱响,电压输出正常吗。

网友:
电压完全正常,都可以正常用,就是有声音,听者很不爽。

网友:
好的,谢谢。回去看看

网友:
电源已修复。是12V和5V电压调整电位器下边有黑胶,时间长了后可能有漏电,将黑胶刮掉后吱吱声就没有了。5vPG也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