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主板掉电

楼主(2011-09-01):
我有一块asus m3a78 主板开机显示画面几秒就掉电。测各电压正常,摸主板也没有发烫的地方。IO换过还是一样。没思路了有那位大哥修过给个思路。

网友:
U和内存换过。

网友:
你说的开机几秒就掉电,能显示吗?如果能显示掉电的话可以测下开关针电压是否OK

网友:
会不会温度问题啊

网友:
m3A78的板子应该有保修的

网友:
听饼哥说的思路是:查绿线相连的元器件。跑线!

网友A:
感谢各位我试一下。不过一个问题是我把bios拿下不会掉电,不知会不会是bios问题。

网友:
我测一下开关针电压正常,禄色线直接进IO,IO换过了可以排除。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各位我试一下。不过一个问题是我把bios拿下不会掉电,不知会不会是bios问题。

难道是BIOS芯片短路?估计不太可能,查下BIOS芯片供电电路试试

网友:
我的主板是可以跑码正常,能显示几秒画面。如果是bios短路不可能由于显示吧。

网友:
这个我修过类似的板子,故障现象和你的一样,AMD的  桥虚了  单桥的!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桥虚的可能很高   可以加下